美的C21-SK2103电磁炉控制板故障维修

楼主(2017-04-28):
一台美的C21-SK2103电磁炉控制板失灵不开机故障,上电试机能听到复位嘀响声及全部指示灯亮一下,细看数码管有缺笔划,拆开检查各电压均正常,查开关按键是新的,经测量也无问题,此机驱动芯片为MC2102D,用JM1668芯片代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芯片级啊!高!!!

网友:
TM1668块与MC2102D通用.TM1668块易购价也低1-2元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