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P2119水平一条亮线

楼主(2017-04-28):
接修一台长虹P2119彩电,本想电视太老不修,无奈主人这台电视有特殊意义,想着一条亮线也不难修,于是接修这台机子,不料却栽在这台机器上。经查该机+B113V、25V正常,大块是TA7698,场扫描是分立件,场中点电压为13V,TA7698的24-29脚电压无异常,查遍长扫描部分无果,更换TA7698、CPU乃至换了场部分的三极管、二极管、电容依然如旧,表笔触碰场激励管B极亮线跳动,触碰大块26脚略有变化,场偏转正常。ABL电路也查过无异常。测三枪电压似乎红、绿枪截止为180V,蓝枪为130V,亮线呈蓝色。至此,已无思路。肯请各位师傅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查场维修开关,当年二片机有这么个开关

网友:
查查7698的12v供电是否正常,场震荡 锯齿波脚外围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
检查前面板RP901以及它到7698的线路。

网友:
7698的集成块机器不要忽略12V和反馈电路的零件。

网友:
场频电位器坏了。

网友:
看看各个三端稳压管电在正常吗

网友:
老机子电位器易失效,还有楼上说的维修开关。

网友:
三端稳压管电压正常吗?

网友:
检查可调电位器,老机子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