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检修] 唱戏机不充电?

楼主(2017-04-28):
一唱戏机不充电,充电器标示电压9伏实测带负载电压10.7伏,还是原机带的!直接把电压引到电池端工作正常,又串了4个4007降为9.4伏,不知能用多久?本来想恢复原电路实在缕不清,电池接地端与电源地有3负左右的电压!

网友:
一般充电到电池之间有一个限流电阻坏了就不充电了,我上次修了一台就是限流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