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多联机风机模块故障

楼主(2017-04-28):
最近刚换了风机模块运行几天就挂了 风机正常、控制电压、310V均正常,还有什么原因呢?

风机模块2

风机模块2

风机模块1

风机模块1

网友A:
散热不好吧,感觉板子有些地方过热过,或者功率不够,长时间高负荷运转(最大风量),刚才忘说了,你最好检查一下下级电路,你刚才提供的都是上级电路和负载,下级电路应该在板子下边,连着输出到风机的uvw三相线,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不好吧,感觉板子有些地方过热过,或者功率不够,长时间高负荷运转(最大风量),刚才忘说了,你最好检 ...

模块是新采购回来的,当然不排除质量问题,至于输出到风机的三相线吧,风机线直接接到UVW端的,新换的风机应该不存在问题了,可每次坏都是P与UVW其中一端击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块是新采购回来的,当然不排除质量问题,至于输出到风机的三相线吧,风机线直接接到UVW端的,新换的 ...

按理说只要板子功率等于或略大于风机功率,是不会有问题的,换个厂家的配件吧,可能配件虚标再加上长时间运行,igbt过热击穿了连带损坏其他电路,拆开模块可能找到根源但意义不大,你用示波表/器检查输入是不是纯净的,不能有杂波或突然的高电压(只持续几毫秒万用表量不出来但igbt就击穿了),都没问题,只能是零件换的不对,检查前级电路(供电)有没有异常,通讯线长时间看看有没有突然的高电压串入(电压可能来自老化或磨损的线路,控制板某些电路软损坏),实在不行换更大功率的看看,变频模块除非电机不合适,功率不匹配,与控制板通讯异常导致的一直最大功率运行,外一般不会烧掉啊

网友B:
不要换这个模块,你仔细看它的模块底座已经预留了新的模块位置。照片不会上传新的要比旧的大散热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换这个模块,你仔细看它的模块底座已经预留了新的模块位置。照片不会上传新的要比旧的大散热好。

其实二代的模块我们也换过,一代的损坏率高,前年换了几块二代的用到现在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只要板子功率等于或略大于风机功率,是不会有问题的,换个厂家的配件吧,可能配件虚标再加上长时间 ...

谢谢你如此用心的回复,等新板到了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如此用心的回复,等新板到了我再试试。

安好不要立马走人,对于这种,应该多监视一下新件的工作情况,有二代就换二代吧,那个用的长用那种,我也不清楚为什么烧,毕竟我不在现场,按理说风机变频模块不是易损件耗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