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洗衣机XQB75-T761U开关变压器坏修理

楼主(2017-04-28):
   今接修一台松下洗衣机,开机不通电,指示灯不亮。判断电脑板坏,和客户谈好价,开始拆出盖下右边的电源板。开堂破肚,理出开关电源部位,以为是IC:MIP291坏,结果一测开关变压器进电300V绕组烧断!
   只好拆变压器,一组一组退下来,并记好每组的匝数。退到最后才找到烧断点。又重绕各组线圈,装好变压器,上电试机,指示灯亮起来,开机正常工作!
KN`XV(`@8LY%8~HG4_(G1EL.jpg

网友:
个人感觉开关变压器记数据重绕比较好,就算接线也该用新的绝缘胶带吧,那种胶带又不是很贵,旧胶带不能完全贴合,容易造成返修。

网友:
值得维修,这个板价格不菲,而且买不到新板,我也绕过这个变压器!

网友:
变压器都修啊。

网友:
这个变压器修起来不容易,我拆不开,容易把铜线拆断,我都是找旧的换的!师傅技术厉害,本人新手

网友(2018-12-04):
没学过绕电机或者绕变压器,请大师教我。

网友(2020-11-21):
谢谢分享   我也遇到了  也是初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