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闲置已久的自制匝间短路测试仪修好山寨电磁炉不通电故障

楼主(2017-04-28):
接修一台山寨电磁炉,品牌为萬赛(仿萬宝)故障现象:插电无显。
拆机检修:保险完好、桥堆、IGBT、三大电容均无问题。但只有300V电压正常,18V只有几V,5V只有零点几V。
重点检查待机电源电路,电源IC为AP8012,检查正常,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降压大电阻均正常。暂时维修陷入困境。
思考再三,会不会待机变压器问题,果断拿出闲置已久的自制匝间短路测试仪(见下图),拆下待机变压器测试初级,果然匝间短路。
维修:从废板取下相同待机变压器换上,三大电压正常。放上锅,加热正常。维修结束。

注:测试中,发光二极管亮的变压器为好零件。

网友:
楼主能发一下这个匝间短路测试仪的电路图吗?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做出这种测试板不错,是一个维修亮点。

网友:
尘封己久的东西还有用处.谢谢分享

网友:
师傅好手艺

网友:
匝间短路  一般还真没办法测  我都是用振铃法测的
这个东西没有见过

网友:
发个图纸吧,看起来确实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