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这次维修改怎么拯救!

楼主(2017-04-29):
新手,已经折腾三天了,实在没办法了。

  四门展示柜1200L,两个QDH79H压缩机。其中一台压缩机坏,一台没雪种了。换了个QD91H压缩机,加雪种得个把星期又不行了,外面检查没见有漏的,估计是内漏。

开背检查之类的对于新手的我太难了,直接买四块100*40的蒸发板,一台压缩机串联两块蒸发板使用,只有一台真空泵,每边抽真空一个半小时。毛细管从内径2.0的3米减到2.5米,2米,1.8米,1.2米,空载运行6个钟都只是5个小时才降到3度,也太久了吧。

  现在的情况我改怎么继续下去呢

  1.2米毛细管刚启动运行的时候低压0.05Mpa压力,高压0.95Mpa压力

网友:
蒸发板太小了吧

楼主:
只能放下100cm*40cm的板子了,而且5个小时过去了一块板才一半的位置结霜,另一块板也只是冷而已

网友A:
比较佩服你,敢做试验,没有搞过就这么搞,叫我们怎么过,你继续。

网友B:
你就准备天天在修这个东西吧,全部违反常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佩服你,敢做试验,没有搞过就这么搞,叫我们怎么过,你继续。

见材料没花多少钱就当来学习学习而已,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准备天天在修这个东西吧,全部违反常规操作

谢谢你的提醒了,不实验了,不再错误的继续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了,不实验了,不再错误的继续下去。

搞台简单的冰箱慢慢学习是可以的,你这柜子学习成本比较高,也不容易成功。

网友:
你加的是啥制冷剂咧?是不是加少了。

网友:
这是个勇敢的学生,也是个土豪家维工,机处不重要,重要的是够任性,还是不怕花钱的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