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苏泊尔电磁炉求援

楼主(2017-04-29):
苏泊尔电磁炉,型号C21S02(黑C),故障现象开机有滴的响声,风扇转。不加热,打开后检测,300v18v,5v都有,发现2微法电容鼓包冒泡,换之;再试,插电开机,不放锅,所有功能位置都是显示A1,放上锅根据功能位置不同显示P6,C7,15等等,这时按增减键可以改变屏幕内容,但是不加热。还有火锅、炒菜、烧水等功能键之间不能切换,必须关机重新启动才能到你想去的功能位置,我想请各位高手帮我判断下,这个现象可否说明cpu坏了?(本机的cpu在控制板上,我换了控制板的74H164,故障依旧,查主板和控制板,所有能查的元件都正常,贴片没查)
由于我传不上去图,(传了很多次一直没有学会怎么传,)所以不便之处请见谅
补充,故障的基本现象是报警不加热和功能键之间不能自由切换;在显示E1的时候用小工具测过,是有脉冲过来的

网友:
能显示故障代码E1,检查了大电阻变值了没有?

楼主:
大电阻都查过了,主板所有原件都是焊下来一端查的,都正常,因为板子很新,没有用多久,我想是不是20脚cpu坏了,因为功能键之间不能切换

楼主:
怀疑这个cpu坏了

楼主:
第二个照片错了,不知道怎么删除?

网友:
如果没有方法,164问题不大,是数码转换器,查一下排线,有没有断了,同步信号,339电压一一查下吧。

网友:
换一下控制板上数码管,发光,电容,晶振

网友:
也可能是CPU问题,我也遇到过部分功能开机不能切换,弃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