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机探头的困惑

楼主(2017-04-28):
师傅们一台双机保鲜柜,冷藏感温探头到底放到什么位置呢?我看到有的人绑到冷藏回气管上,今天看见一台冷藏,冷冻探头都放到一个室了,这样放不妥吧,冷藏探头不应该放到上面的玻璃罩里面吗,来感知里面的温度,求老师们释疑解惑。

网友:
冰箱也是回气管上,能反应整体温度,放玻璃罩内,只能是哪个点的温度

网友:
即然是双机双温冰箱,那感温头恳定是和压缩机所管的室是一致的,冷冻冷藏应分别有自己的感温头。

楼主:
我这不也纳闷吗,问题是他都放在下面一个室了

楼主:
这个问题还是没弄明白

我是刚到冷柜厂学调试的小学徒,师傅们这样的一台双机小柜,冷藏冷冻的探头都放到一个室里了,室左壁上放的冷藏探头,室右壁上放的冷冻探头,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放,还有时候这样的小柜的冷藏探头绑到冷藏回气管上,不应该放到玻璃罩内吗,求老师指点迷津。

网友:
这样放也是可以的。因为冷藏保温差,生产装配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