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杂牌京东方屏拖影hv320wxc 200怎么修

楼主(2017-04-29):
一杂牌32液晶,图像拖影,然后不东了,一直卡在那画面。拆机测试TAB各电压正常,不知哪里问题,特来求助,还能修好吗?

网友:
刷数据,绝对是你想不到意外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都换过了。

意外惊喜就的主板好的,确实不好判断

网友:
你是想治疗哥的颈椎病吗?图片压根没法看明白

网友:
.Y边耳电压都正常就是屏坏,只能放弃。

楼主:
OE2接边耳OK

网友(2017-12-20):
楼主焊接的地方有的图纸上标的是0V,不知道楼主是焊接好以后这个点是多少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