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助三星PS43F4500AR指示灯不亮不开机

楼主(2017-04-29):
电源板断开所有插线只有ps on有4.3v电压,连上主板后变成3.几V,淘宝购了一块电源板换上还是原故障。这个难道是主板有问题么?电视没咋修过请教下大家。

楼主:
电源板短接强起后电压都正常,这种是主板还是边板问题啊?

网友(2017-07-16):
主板问题吧,电源板你强制开机都正常了

网友(2020-04-02):
我的电视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