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油汀怎么拆解

楼主(2017-04-29):
近日收到一个电热油汀,电热丝接口处漏油,想把电热丝拧下来,更换垫片,但是花了很大力气也拧不下来。
想请教一下,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拧下来。估计是时间长了,不断地热胀冷缩造成的。

网友:
我有一个这么大的套简,肯定可以的

网友:
得用套筒才能拆下来,一般的活动扳手接触2个角容易弄坏螺帽!

网友:
没有那么大的呆扳手 套筒扳手是搞不下来的。

网友:
用管子钳慢慢的旋

网友:
加工一个专用工具吧

网友:
油汀和冰箱一样,漏了就麻烦了,这热的天还搞制热的。

网友:
你可能需要一根钢管和一个大号的管钳,另外,有些设计师把那里设计成反扣+自扣紧防松结构,说是防止松脱

网友:
必须用大扳手,或焊工各一个扳手。

网友:
这玩意不修也罢、凡是塑料外壳、或相关塑料件、时间长了一动就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