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求助长虹LED42B3060背光不亮

楼主(2017-04-29):
这个电视背光有时不能点亮,灯珠已检查没有明显坏的,亮度一致。电源板和恒流板一体已换新,正常用了十几天背光又不亮了。求助各位同行提供检修思路

网友:
不该换板,该换灯条。

网友:
灯条上个别灯珠不良 或者某个灯条上的插头有松动现象。

网友:
代换灯条试试。

楼主:
灯条能点亮时,长时间工作不会熄,四个灯条接口也检查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