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元件是检测电流的。

楼主(2017-04-29):
20金币
用户家TCL正常运行两分钟后显示EC为外机模块板与电源板通信故障,于是在网上淘了块二手的电源板和模块板,安装好后,能正常运行5分钟显示EA为电流传感器故障,售后手册解释为系统采样不到电流。此板上不是那种穿线的电流传感器,板上两个T字元件经过电阻测量法测量没问题啊,我没辙了,就想着从电流传感器入手,望大神指点

网友:
主继电器和PTC边上的就是电流传感器

网友:
大继电器上面像变压器的

网友:
还是从新买块板子,钱从来就不是那么好赚的

网友:
你连哪里检测电流都不知道,你是修不好的,小心炸模块

网友:
二手板好多本身就是故障板。

楼主:
继电器上面那个电流传感器测过,绕组不通,被测端是通的,这个测试结果和原机板的一样,所以我认为故障点不是在传感器上。

网友:
你是用错挡了,电流传感器绕组阻值很大,根据变比不同几k到几百k都有,你不会修就别搞,电流互感器不是体积和外观一样就能换的,采样不到电流也不只是电流互感器出问题,电平,比较,内层断线,等都可能,只是电流互感器较容易坏,不会修空调板,硬想自己修你只能看到烟火,省那几百块维修费最后整台空调的电控都报废了,到时候就是几千块了
就是那些到处贴小广告的游击队,导致客户以为维修费都很低,对于那些配件来自电子厂报废板,废品收购站的游击队来说几乎没有成本,但正规维修工一块板子成本就2/300块,客户宁愿省钱让那些游击队去维修空调,最后没多长时间旧病复发,甚至爆炸,起火,也不愿去“贵”的正规维修店

网友:
这个还是你那块二手板子的问题,赶快换吧

网友:
芯片级维修,还要加把劲学习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