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九阳电磁炉C21-SC008开机显示E4

楼主(2017-04-29):
九阳电磁炉C21-SC008开机显示E4经检查发现尾号为R201的电阻1M烧断,刚开始换了个800多K的显示E3,后来找了1M多一点的换上正常了

网友:
能说下这个电阻的作用吗

网友A:
IM烧断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这小小的电阻两端要承受300伏左右的直流高压脉冲袭击,属于精密检测电阻,换小了大了都不行,必须用原数值,最好是用百分之一误差的功率不小于1瓦金属膜功率电阻来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IM烧断是什么意思啊

是1M的电阻,有的几上是820K。

网友:
这下我看懂了是1兆的电阻。我这智商真是捉急

网友:
电压检测部分出问题较多,如果市电正常,可以从5伏接俩电阻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