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格力3p变频空调的内机

楼主(2017-04-29):
今天早上给实体店安装烟机,安装烟道止回阀由于够不到借了木工钉子钉的人字梯用用,安装好下梯子时候悲剧了梯子四只脚断了一支,然后好说歹说赔了一百,两个烟机白装了,之后去拆空调,美的变频32挂机,收氟看到小管结霜,呀!咋的了?细看大管螺母裂了,哦哦,想了应该是这样,拆机的时候客户问:
说你们收外机吗?格力变频3p外机,
外机怎么是外机?
内机失火没有了,
哦哦,
可以不过变频的就只是废品价了?
多少?
200-300(期间问了微信群里的人大多说价值500以上?)
最后好说歹说400收下,
那台挂机说成拆装200,抽空加氟200,结果就抵了,最后安装挂机管不够加管两米200元,刚刚安装开阀测量静态压力13,以为可以(变频接触少),抽空内机跟连接管试机不行,出风口才18度小管结霜,又爬出外墙放空外机整机抽空,定量加,开机制冷出口温度7度(室内可能25度左右,)制热55度左右,搞定收费200,今天做了一天算了算就挣了个外机,变频的高大上,但是去哪里给他配婚呢?????

网友A:
这个外机。是。真。没有用

网友B:
变频不如定频,定频机器好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不如定频,定频机器好配。

是啊,当时头脑一热既然400收,看来算是砸手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外机。是。真。没有用

对啊,改天扔废旧公司去看看行不行

网友C:
把外机拆了当件卖。

网友:
难配啊!只能卖配件了!

网友D:
3匹机管子那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匹机管子那么小的

由于手机发帖那个小管子是美的变频的,美的也变态,管子既不是10mm,也不是英制的,上次一台海尔单冷机上当一次管子扁了下了螺母准备换成我买去的10mm的管子结果铜螺母口径小了又没有带焊具没办法,包里拿出电钻,10mm钻头把铜纳子扩成10mm孔,美的也早有耳闻铜管不怎么通用,换螺母都割得比较长了,最后因为加管了也就没有在用原装喇叭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外机拆了当件卖。

也没有什么件外风机一般不容易坏,
压机更不用想,
电子膨胀阀也不容易坏,
外机主板可能也好搞,
毕竟大多变频还在保修期,
变频咱修得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