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云悦mini2不能连接wifi

楼主(2017-04-29):
  一台海尔云悦mini2  的小主机  j1900的cpu   ,能正常进系统 ,就是wifi 不行 ,能连接路由器有internet访问 , 就是打不开网页上不了QQ,有线都正常。才开始以为系统问题,从xp 换到win10 驱动更新了N遍。还是老样子。    换电源和无线网卡还是老样子。

  查主板 5v  3.3v  1.5全部正常且没有波纹,当查到cpu 供电 波纹好大啊,不知是否正常,没修过电脑。 下面上图。

如果有问题该怎么修。。

网友A:
网卡驱动装了没有

网友B:
路由器设置问题 还是路由器坏了 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卡驱动装了没有

驱动装n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设置问题 还是路由器坏了 换一个试试

路由器其他电脑和手机连上都没问题

网友C:
用360断网急救箱试试,说不定有意外收获

网友:
进入路由器,点击进入无线MAC地址过滤,点击开启或关闭,选择允许或禁止,查看连接列表,是不是把自己手机ID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360断网急救箱试试,说不定有意外收获

都试了,没用

网友:
  我们都是搞电脑几年的人了

    品牌机最牛的是必须去官方网站下载 该型号专用出厂驱动

   品牌机最好不要用驱动精灵这些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