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市电哪里来的300多v电压

楼主(2017-04-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进来的零线有问题。

网友:
变压器端零线断路造成的
三相绕组公用零线如果对地断路,就会变成380V

网友:
这个你要是不懂也没办法了

网友:
两相电,一相是接在380V上的,另一相接零。

网友:
零线断路了

网友A:
理论知识有待提高,你们附近用户家里的火线可能来自不同相线,例如你家用的A相,隔壁用的B相,但是零线是公用的,如果变压器端零线断路,那么你家有可能和隔壁构成回路,那么电压就是380V了。

网友:
国强大师正解

网友:
变压器侧的零线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知识有待提高,你们附近用户家里的火线可能来自不同相线,例如你家用的A相,隔壁用的B相,但是零线是公 ...

我很赞同!
这种问题不是靠表多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