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1.5变频器三相不平衡

楼主(2017-05-04):
变频器由于风扇停转,高温后板子温高,有个电解电容鼓了换个好的了。现在开机三相输出不平衡,有一相达一千多伏(用指针表交流档测),请同行分析一下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静态测没有发现明显问题

网友:
我记得什么资料上说过,万用表测量变频器电压是不准确的,

网友:
变频器你要用指针,红表笔测输出端,黑表笔悬空,最好用三个灯泡比较直观

网友:
变频器测试都是不带模块测试,你直接上模块小心炸了,你再学学才来修这个吧

网友:
驱动模块已击穿。

网友:
数字表不行,要用指针表

网友:
请用flu真有效值表

网友:
检查那6个光耦。

网友:
直接测量输出端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