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 美的新装的空调吱吱响

楼主(2017-05-05):
新安装的美的1.5匹变频极酷,定频制冷是没有声音的。

但是开ECO模式过10分钟压缩机位置就会吱吱响,好象有老鼠在里面叫一样。打电话给售后说磨合期是这样的,请教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
我猜测是ECO节能模式下,压缩机降频才会有这个声音。有没有必要换新机,毕竟才装了3天可以换新机!就是累了维修师傅!

网友A:
变频空调就是这样,压缩机在不同转速下声音各不相同,需要一段习惯时间。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R32想想都怕?

网友:
还是定频好。

网友:
别去研究了,小心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空调就是这样,压缩机在不同转速下声音各不相同,需要一段习惯时间。

感谢回复,问题在于正常制冷没有声音的!就是低频运行才出现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R32想想都怕?

炸了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