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家乐冷凝式燃气热水器冷凝水排水口边的口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7-05-05):
万家乐冷凝式燃气热水器冷凝水排水口边的口是干什么用的?请教各位,先谢谢了!

网友A:
我猜是放水用的,完全放尽热水器里面的水,冬天防止内胆冻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放水用的,完全放尽热水器里面的水,冬天防止内胆冻裂。

谢谢回复。

网友B:
那个不是放水的,如果你把那个螺帽拿掉冷凝水就从那个地方出来了,两个一个水位高一个低

楼主(2017-08-06):
引用 网友B:
那个不是放水的,如果你把那个螺帽拿掉冷凝水就从那个地方出来了,两个一个水位高一个低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