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蓝note5充电接触不良还放电返回键失效

楼主(2017-05-07):
魅蓝note5才用3个月充电接触不良还放电返回键失效厂家以屏幕上边有点裂纹为由拒绝保修维修,一个社会维修人员都轻易解决的小问题,厂家一定要换新屏幕才给维修,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
首先,我只是对事不对人。
那你认为屏幕那里裂了是谁的问题?是不是人为的?
外观有损就确定为人为引起的故障,这是一直以来都这样的。
充电器接触不良大部都是有水或者有脏东西进入到充电口,还有一边玩手机一边充电也会有这种现象。
返回键失效大部分还是由摔或者进水引起的,只是进水的时候你不注意,因为返回键和充电口接近,可能是由于进水引进的,品牌手机真正质量有问题的非常少,都是以千分这单位的。

网友:
你的机器触屏有点裂纹还能触动,但拆机维修时有可能就没反应了,

网友:
物理损伤一概不保修!

网友:
商家无道理,屏幕边要裂痕与插口接触不良无因果关系。如果是进水引起的,修理者应该当场给你看。或者通知你前去看实物。是进水引起的属于使用不当,应该付费维修。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即使充电接口和返回键是进水损坏也不用拆换屏幕修理,人家修手机的几分钟就修好。更本与屏幕无关的售后为啥要换屏幕修?店大欺客是品牌售后的霸王心态。总是自以为是认为那两个故障是进水所致,进水怎么不坏主板和其它呢?

网友(2017-06-12):
服务差的下次不买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