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荣昌老师一个问题

楼主(2017-05-08):
今天装了一台汽车空调.加氟后压缩机一直不停机.我就感觉有问题.用手一摸压缩机缸体都是凉的还伴有水珠.但低压正常.高压我没测.出风口制冷度还可以.今年遇到几起这样的故障了.有的车停了一会再开空调压缩机缸体的温度就变成常温的了.

网友:
应把当时的高低压压力,出风口温度等都介绍清楚,没有这些是判断不了系统是否正常的。
“有的车停了一会再开空调压缩机缸体的温度就变成常温的了”,说明加注制冷剂时液体制冷剂吸进了压缩机里去了,运转中压缩机的外壳就会发凉或出水珠,稍停机一段时间后使其在整个系统中平衡后再开机现象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