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检修海尔液晶电视LE46A710P背光暗

楼主(2017-05-08):
             接修一台海尔LE46A710P液晶电视,用户反映前一段时间屏幕有时闪烁,有时黑屏,现在是图像很暗.通电试机,图像暗而且不均匀,上半部分相比下半部分更暗一些,搬动电视的时候偶尔会变亮一点,但比正常的亮度还是要暗.凭经验觉得灯条的可能性大,和用户报价后让他留下电话等消息.
             拆开小的塑料后盖测得灯条供电电压79V,与板上所标电压相符.懒得再测其它电压,直接拆开大铁后盖看看灯条的情况.(此机不用拆屏,只需拆开铁后盖就可以看到灯条)
             如图所示,有一根灯条中间连接部分脱落(质量真心差,不过我喜欢).用导线连接好开机,除了这根灯条亮度正常,其余四根亮度都不够.回过头再来检查灯条控制电路.五根灯条负极电压除了正常的是2V,其余的都是15V左右.此机灯条控制采用的IC为CAT4026V,五根灯条负极通过CAT4026V控制的三极管C2383来改变电压实现恒流.用万用表测量2383都无明显异常,手上又没有CAT4026可供代换,索性把2383全部代换掉,再次开机五根灯条皆以正常.再测灯条负极电压都降为2V.
             分析此机故障原因:先是上部一根灯条连接处脱落,其余四根正常,用户没有觉察到亮度的变化,且开路灯条负极的2383集电极无电压而没有工作,也就是为什么脱落处连接好后灯条亮度正常.其余四个2383由于长期工作在放大状态性能变得不稳定(可能是设计缺陷也说不定),导致灯条亮度也不正常.(个人愚见,欢迎拍砖)
             故障图片忘记拍了,各位开脑洞吧

网友A:
非常感谢分享,请问大师这个灯条的负极电压怎么测呢?红黑表笔各接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分享,请问大师这个灯条的负极电压怎么测呢?红黑表笔各接哪里呢?

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灯条负极插线(一般为黑色),图中5,6,7,任意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灯条负极插线(一般为黑色),图中5,6,7,任意一个

我以为灯条的负极是接地的,地和地怎么能有电压差呢。原来是电流从正极经过一个一个串联的灯珠,每个灯珠相当于一个个电阻,电压逐渐被拉低。不知是不是这个原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灯条的负极是接地的,地和地怎么能有电压差呢。原来是电流从正极经过一个一个串联的灯珠,每个灯珠 ...

負接地如何恒流,接地灯珠全部归西天。

网友:
我用数字表的专门测二极管测邓珠....

网友:
好技术,加分鼓励,感谢分享!

网友:
实战经验,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