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60V可调电源方案,送给还没有稳压电源的坛友

楼主(2017-05-09):
看到别人的维修电源眼热,自己想要个大于120v且连续可调的,修电视用。

这几天有空用sepic电路做了一个电源,之所以用sepic电路,是因为它有一个隔直电容开关管击穿时不会损害后面的电路。

变压器用的功放上的两个24v串联48v,12v的做芯片3842启动.耦合电容用电磁炉5微法并联,
电感一定要用铁硅铝电感不发热。

这个电源我做的功率不大,只有20瓦左右,谁有好的改进建议欢迎指导,争取做到100瓦,

1人赞赏

网友:
不知道实际使用效果如何?!

楼主:
还没用过,我用3.9和500欧电阻测了一下电流,分别有0.8a与0.2a,最大看来现在只有20w,贴出来顺便请大家指导怎么提高下功率

网友:
靠升压的电流都不会大。

网友A:
用ATX电源改一个,不用重绕变压器,就可以实现120伏2安,240瓦。起码我的ATX完全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ATX电源改一个,不用重绕变压器,就可以实现120伏2安,240瓦。起码我的ATX完全可以。

师傅ATX电源原来输出是12V吗?现在能调到1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TX电源改一个,不用重绕变压器,就可以实现120伏2安,240瓦。起码我的ATX完全可以。

120v连续可调吗,怎么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ATX电源改一个,不用重绕变压器,就可以实现120伏2安,240瓦。起码我的ATX完全可以。

有制作过程与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ATX电源原来输出是12V吗?现在能调到120V?

可以的!不带3.3伏绕组的,小辫子是8根线的最好改。带3.3绕组的稍微复杂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制作过程与图纸吗??

图纸以后画一个,我改的比较高端,所以想把资料分享出来需要大量时间。以后肯定弄好给大伙分享。一路电压保护,2路温度保护,2路电流保护,为了追求完美恒流恒压指示浪费了很多时间。可以0-32伏0-8安。改动绕组接法可以实现0-64伏4安,和0-128伏2安。
现在我构思了一个多功能综合维修电源。因为忙暂时搁浅,搞好以后一起分享出来。

同时回复楼上,可以连续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