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换向板电阻

楼主(2017-05-11):
大家看看这个电阻多大,

网友:
金应该是

楼主:
就是颜色确定不了,第一环三环是棕?红?橙?紫?

网友:
经对照似乎是300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颜色确定不了,第一环三环是棕?红?橙?紫?

我还没见过四环电阻第三环是紫色

网友:
300   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
不是有一样的吗,旁边的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