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求帮忙长虹3d50a3700id不开机指示灯闪!

楼主(2017-05-14):
开机听到电源板上的继电器响吸合声,指示灯闪几下,逻辑板上红灯闪2下,同时5V有,200V来一下没了,5V也没了,查不到任何电压输出,如马上拔电源,再插又和上面一样。遇到同样故障的朋友请指点新手。

网友:
等离子的遇到的少,路过看看,也学习学习下

网友:
屏自检和单独测电源板

网友:
单独测电源板,如电源板正常,对Y板,Z板检测,等离子一般来讲Y板坏的多些。

网友:
y,z板可能有短路,断开y板开机试试

网友:
4楼和我想的一样!

网友:
和我家的3D43A5000i一样  开机吸电响  逻辑板亮几下然后不亮没反应  也没电压  现在断掉Y板可以开机  你的应该也是Y板短路

网友(2020-07-25):
Y板换了还不是不行

网友:
想看看结果如何,我的也是这样,逻辑板闪几下就断电,如果去掉逻辑板,开机有声音无图像。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相同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