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荣昌老师 判断下是压缩机 还是膨胀阀的问题

楼主(2017-05-14):
待机状态 低压是0.4   高压1.6    加油门1800转 保持住  低压只能到0.3  高压高压能到3  空调出风口问题只有19度  要是压缩机效率问题  但是高压能到3  就是低压最低只能到0.3了  请教老师  这个是膨胀阀  还是压缩机效率不行了啊

网友:
膨胀阀开启度过大的可能性更大。

楼主:
非常感谢荣昌老师

楼主:
荣昌老师  你说的是那个膨胀阀?  是蒸发箱的膨胀阀  还是冷凝器的膨胀阀啊  等老师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荣昌老师  你说的是那个膨胀阀?  是蒸发箱的膨胀阀  还是冷凝器的膨胀阀啊  等老师回复

冷凝器哪有膨胀阀啊?只有蒸发器前才会有膨胀阀节流啊。

楼主:
恩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膨胀阀不会调节吧?需要直接更换?

楼主:
我是直接更换的  更换后  低压下来了0.2左右   高压还是有点高1.8

楼主:
荣昌老师  最近我更换了冷凝器 干燥瓶   现在的情况有点怪   怠速 低压是0.3 高压是1.0    原来 我更换膨胀阀以后  低压正常了  就是高压有点高   现在是低压比原来高了   高压有点太低了吧

楼主:
现在是 加油门  高压确实不高了 但是怠速只有1.0  有点低了

低压倒比原来高了
低压怠速0.3要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