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可以调恒流1-10A的3-27V稳压电源细解

楼主(2017-05-15):
调压电源要效率高和稳压性好还得有恒流调节功能,功率大成本低是不是很难得。我是用12V/20A监控电源改制的,其实这个电源和电脑电源是一样原理,由于功率大只有一组输出相对拿来改稳压电源再好不过了。
  多于话就不说了主要说说要改的地方和调试方法,拿一个12V20A电源注意是双管驱动初级的会有494或者7500驱动芯片。原装输出只是12V选把输出电容都换成35V同容量如35V2200,整流管原一般为40V的可以不用动,有的电路会低点如果过小建议换50V以上的。原稳压调节元件不要4941脚为电压调节控制脚,15脚是过压保护脚原为20A有大的2-4根短线拉地来检测电位大于0.6V就保护关断输出。4脚为零电位保护当输出小于1V时就会关断输出并锁定无电压输出,用于短路锁保护。12脚为供电12-22V都可以,为了安全工作特意用12V外变压器给芯片供电,断开原电路供电因为在调压时原供电会有6-35V变化不稳定。调节电位器用WXD3多圈2W电位器可方便调节细电压,电流恒流调节用100欧的,电压调节用2.2K的电路如图。改恒流功能电路是调节拉低输出电压的方法来控制的,K为恒流关断功能,不想做恒流的可以不要相管电路。调压电路和原电路差不多只是改了下电阻参数而已。输出我是用4位数字表头,电流为10A电压表头为50V用5V供电和494一起供电。
  调试方法如图,改好电路后通电调低电压输出,先关断恒流功能看看空载正常吗。休息电位器的调节方向,12V电源最大可以改20-30V输出电压,最小为2.5V由于调节元件都有内阻做好后最小也只能是3.0V电压输出正级如果单独拉个电阻100欧去494的1脚就是最小输出控制电压了,否则则相反分压内阻越大电压越高。输出原有150欧电阻可改为2只1K2W并接代用。当调节输出电压越高说明变压器线数据越多,但电压越高输出电流就越低过载能力也越低,相反输出电压越低稳压性过载性就越好。实际改好后原20A/12V调节为原电压12V时最少也有8-10A正常使用足以了。有的电路当输出接入负载后就保护关断了是因为4脚下拉1815没有正常导通,可以减少正级到1815B级的电阻值正常时为1K欧。这个电路改制成功率都在90%以上原电路好的一般都可以改成功,我改过4台都成功了,如果想要更高的输出电压可以改变变压器输出参数,由于是多线并绕输出的可以在外面改成串连方式就可以了,注意各输出元件耐压要比调压最大电压高1倍最好。
  维修方面:无稳压通常是494外面小三级管坏有的是494坏,初级高压管原是13009有的用K管和彩电电源管也可以如c5802测试实用时注意温度就可以了。好了写了那么多话了我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明白,只想把最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电路图可能看不是很清楚有不明白的可以问我,动手也是一种快乐。

1人赞赏

网友:
非常实用的自制电子设备!在帖子中讲述得也够详细,制作得挺给力!谢谢分享!继续加油!

网友:
动手能力一流,也非常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
也非常实用

网友:
动手能力的确非常强

网友:
哎吆    还不错哦

楼主:
补冲,恒流检测二级管是用0.6V的过小会检测失败。用二级管做恒流检测是因为电流大方便控制,也有缺点就是温度有点升高时电压会减少。就使恒流稳定性有误差,如恒流调节为1A时当电压升高30%后会变为1.2A升高点点。总的来说还算合格如果用电阻做恒流控制就不会那个大误差。可问题是去哪里找这样的可调低阻电阻呢。加了恒流电路对短路就更明感了,不怕可放心故意短路。恒流最小1A这样最大可调失控10A

网友:
讲解的很全面,非常实用。

网友A:
新手暂时还看不明白,谢谢师傅技术分享

楼主(2017-06-19):
引用 网友A:
新手暂时还看不明白,谢谢师傅技术分享

不用明天注意改要点就可以了,很简单比起做317电路性能不知道要多几倍。电路也简单基本上不用调试。可惜做的人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