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色轮的问题---菜鸟提问各路大神,万分感谢

楼主(2017-05-16):
DLP投影机的色轮,在网上看到有很多说法,有说可以用棉签蘸无水乙醇轻轻擦拭,也有说不能接触式的擦拭,只能吹吹,还有说放入超声波内清洗1分钟左右。。就是想问问各位大神,有什么说法,以及经验之谈,感谢回复!

网友A:
色轮不要擦,用洗耳球吹去灰尘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色轮不要擦,用洗耳球吹去灰尘就可以啦!

感谢你回复!那LCD的机器,液晶屏可以擦吗?

网友:
能吹就不擦,还有液晶屏不能拆。

网友:
没事,都用清水冲洗

网友:
以前用清水洗过的正常中。

网友(2017-06-15):
水洗,得放几天才能开机

网友:
酒精擦没事

网友:
直接用清水洗就行,没那么可怕,我的色轮都开胶脱落了,用ab胶粘起来的 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