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正多功能视频播放机YK-182L开机蓝屏

楼主(2017-05-16):
我有一台金正多功能视频播放机YK-182L开机蓝屏,只有调音量有反应。其它按键失灵,不能正常播放,怎么修、

网友:
补焊主控、缓存、原机坏固件一起传上来,不开机的固件百分之九十可以修复

楼主:
sd-kr7188-c100-ytv2.2
8842-3434-5k
sd-ad-dfh1788-key2 v1.0
ub141x03

网友:
把原机r7188-和c100的数据(两个都传上来)读取出来,在传上来修复。这个机器板号一样的很多,多数按键不一样刷后按键是乱的。最好是原机数据传上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