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教程] 求大神怎样控制热风枪的温度

楼主(2017-05-16):
每次加热到集板冒烟就不敢拆了

网友:
你的热风枪难道不能调节温度?

网友:
焊台可以调节温度

网友:
拿个破板,多试就好了。

网友:
上你的宝贝图看看

楼主:
我现在用电烙铁加锡拆的,明天我上图

楼主:
我调在380左右,风速在6级

网友:
380太高了,无铅的320-350,有铅的300左右。

楼主:
是不是糊了

网友:
风速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