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求助海尔29f3a-p彩电进总线方法

楼主(2017-05-18):
这台机器不能二次开机,重写数据能正常开机,只是场中心偏下,上网搜进总线方法为静音,屏显,-/--,屏显,静音。试过多次不能进总线,各位谁知道还有其他方法,芯片为9373,24c08存储器,谢谢

楼主:
9373Ⅴ2.0版

楼主:
遥控器htr029

网友A:
海尔29F3A-P 9373 HTR-029 依次按用户遥控器的静音、屏显、-/--、屏显、静音组合键进入维修菜单,按屏显退出键退出维修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尔29F3A-P 9373 HTR-029 依次按用户遥控器的静音、屏显、-/--、屏显、静音组合键进入维修菜单,按屏显退 ...

试过,不行啊

网友:
更换该机的N202(24C08)试试。这也是这种机芯的通病。

楼主:
谢谢大家,已解决,重新下载了数据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