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懂得拆解雅马哈FX -V1600(AV功放)的师傅求助!

楼主(2017-05-19):
功放该怎么拆解呢?功放面上的电路板卸了螺丝还是纹丝不动!没法进行下步拆解了。。。。求懂拆的师傅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用点力,貌似是上下板结构,可能有上下板排插,或者有功率管固定在底板上,

网友B:
你肯定你拆了板子就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点力,貌似是上下板结构,可能有上下板排插,或者有功率管固定在底板上,

感觉也是您说的情况,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肯定你拆了板子就能修好?

不是修,功放没问题,只是打开打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点力,貌似是上下板结构,可能有上下板排插,或者有功率管固定在底板上,

就是有点怕太用力了会出什么状况,所以还是先请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C:
这种不用摩,摩了也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不用摩,摩了也意义不大

没事,闲置着几只运放,换上去就算了,没打算怎么磨,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肯定你拆了板子就能修好?

我估计会放烟花的样子,能改YAMAHA原厂出的功放,我认为非常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会放烟花的样子,能改YAMAHA原厂出的功放,我认为非常叼

不会吧!有那么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