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电流会大吗

楼主(2017-05-19):
一个125匹的电机定子铁芯敲了个窝,电流会大吗

网友:
没影响的的

网友:
铁芯损伤微不足道,电机电流不受影响。

网友:
这样的小损伤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电流大,是有匝间短路了。

网友:
虽然不会修电机,但是初步估计这点皮外伤问题不大!!

楼主:
没有就放心了,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看来你也是初学呀

网友:
没事的,不会有影响的。

网友:
学习中!请多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