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独自出门维修制冰机

楼主(2017-05-19):
各位前辈师傅们   小弟我入制能行业没多久   大都是和师傅一起出门。
事情是这样的   今天师傅有事  叫我一人独自出门去维修一台浪拓550水冷的制冰机       联系客户说制冰时间长  35分钟一板。   第一感觉可能没调整好或者冷媒损耗   就带了工具和冷媒就去了   接上压力表刚开始运行3公斤运行一段时间后变2.5公斤正常。
测电流正常,怀疑是不是冷却水水压太小  观察过后水压正常水温也是温温的没问题。再次怀疑是不是膨胀阀     调整膨胀阀旋转90°   效果依旧还是慢!
请教各位师傅大神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不是散热网脏了,清洗一下

网友B:
看看进水阀是否漏水,也就是进水阀关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散热网脏了,清洗一下

水冷的    排出来的水温温的  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进水阀是否漏水,也就是进水阀关不住,

没有坏,制冰时候是没有进新水的

网友:
我只想知道这台机器用了多久!过滤器滤芯是否有经常换过是否有自动清洗排水的排水阀?从这几个方面入手一定会找到制冰慢的问题点在哪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冷的    排出来的水温温的  是正常的

看看过滤器是否很热,冷凝热热交换器结水垢,也会影响散热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师傅大神    今天和师傅一起出门看了   师傅说是压缩机活塞磨损后里面的脏东西把膨胀阀给弄微堵了

楼主:
说是因为活塞磨损  所以高压压力不够    简单说就是压缩机效率下降引起的制冰慢

网友(2017-09-08):
最后修好没有哦,我最近也碰到一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