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鲜机请教荣昌老师

楼主(2017-05-20):
一台制冷量2.5KW的海鲜机,R22制冷剂,开机后制冷正常,低压5bar,外风机吹热风,约工作10分钟后低压逐渐上升至8bar,外风机吹风变凉了,压缩机旁的一个小汽液分离器大面积结霜,不制冷了,关机后再开机重复上述情况,请教荣昌老师是压缩机有问题还是汽液分离器堵了,先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制冷剂缺少了,希望我的判断可以帮到你

网友:
似乎压缩机气液分离器堵了!

网友:
有可能是压缩机气液分离器堵

网友:
系统存在堵塞,系统的油变质,引起油分离器微堵,可以进行系统清理,重新加制冷剂及恢复正常了。

网友A:
如果是堵了,低压压力又怎么会上升呢?这是压缩机的气阀在热态下(运行一段时间后)强度软化,造成气阀关闭不严,高低压串气所致。

网友:
压缩机窜气换过好几台压缩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堵了,低压压力又怎么会上升呢?这是压缩机的气阀在热态下(运行一段时间后)强度软化,造成气阀关闭 ...

四通阀串气,海鲜我手中有几台在一直维修(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