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长虹55寸开机正常,背光灯闪的很快

楼主(2017-05-21):
今天接一台长虹55寸电视,开机声音正常。背光灯闪的很快。用背光测试仪检测两组灯条的电压相差3V。刚好是一个灯珠的电压。电源板各组电压正常。现在不敢开屏测试。望同行们给个思路。

第一组灯条电压

第一组灯条电压

第二组灯条电压

第二组灯条电压

网友:
多数是灯条问题了

网友:
开屏吧,和用户沟通好

网友:
没胆量屏就退还用户,反正这个我是收费500,这不是蚊子腿哦。

网友:
这两个电压都不一致,你不拆恐怕是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灯条问题,收费500左右,拆屏换灯条。

网友:
用测灯仪 灯闪吗??

网友:
开机检查高压板上的电压,不会有问题的。高压板有过流过压自动保护电路。

网友:
等维修结果.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