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请教杂牌电磁炉开机e2

楼主(2017-05-22):
客人拿来说以前有这样的问题,拿电吹风吹一下就可以了,这次怎么吹都不行了。让我帮他拆开吹一下,是异型螺丝他拆不开。吹一下就好能收多少钱,我说螺丝刀借你,你自己吹,吹不好再说,结果他吹了二十分钟还是不行,讨价还价后45交给我修。
  打开盖子,主板脏得很,几个小强明显营养不良,肯定没煮啥好吃的,这么扣,5块钱讲半天。先泡了会主板刷干净再烤干,上电还是e2,电压310-18-5v,300v那里有点高,两个热敏电阻90k,感觉还算正常。几个大电阻正常,0.27uf和4uf电容正常,更换热敏电阻无效。这不会是cpu挂了吧?求大神们给个思路,快到手的鸭子不要飞了

网友:
你好这位大哥,我上次也遇到过这种故障,这个故障更奇怪,我的是用户拿来不通电想都不用想igbt必挂无意,换之OK试机烧水半个小时没问题。然后就正常关机!关机之后就出现问题了,再开机就显示E2。拔电源再插不行一插电就显示E2代码,我以为是电流检测电路故障,查了半天无果,因为是一台杂牌电磁炉之后就弃修了。还浪废了我一个IGBT和保险外加半天时间

网友:
E2这个好像是无锅提示,你放个锅在上面再测下,如果不行检查下那个二极管及相关电路电阻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显示E2故障代码,应该不难查找问题,没有代码才叫难。祝楼主早日抓到真凶

网友A:
这就判断是CPU挂了?太武断了吧,那么多保护电路,先查一下呀。

网友:
查查高压保护电路有没有故障。

网友:
我的九阳电磁炉就出过e2故障,最后检查风扇不转,是一个8050的三级管坏了,换一个后就正常了。e2故障一般是过温警告,电磁炉内部温度太高了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判断是CPU挂了?太武断了吧,那么多保护电路,先查一下呀。

主板上就两个芯片,一个电源芯片vp12,一个mcu,上面一个字都没,igbt桥堆电阻电容进行了地毯式检查都没毛病,只能怀疑mcu了,还有一个长得很像光藕的,资料都百度不到,上面写着yd1432

网友:
各焊点补焊一下可能会有惊喜

网友:
把那个带lc座的拆了直接焊电路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