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求34寸组装板数据

楼主(2017-05-22):
处理器8893crcng7d65,存储器24c08。
遥控器54b4/57L5/55k2,科朗万能代码103。
故障童锁,用遥控器按屏显不放解开一次,一个月左右再次出现童锁,用遥控器怎么也解不开,更换空白存储器变成假黑屏,提高加速极不满屏回扫线,遥控器也不起作用

网友:
用原来型号的遥控器试试

网友:
有可能按键漏电造成的

网友:
把原机数据考到空记忆器试试?

网友:
我好像记得这个遥控中间有个小洞,用东西顶一下进总线的,估计不是按键漏电,就是换数据块,调参数。

楼主:
高压嘴有轻微打火,故障有可能是打火漏电引起。现在问题是没有原装遥控器,更重要的是原24c08数据块被我不小心弄丢了,找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