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康佳SA 电视吱吱叫才启动

楼主(2017-05-22):
就是一坏就坏好几个零件个电源,我修好了,可启动,有110,但待机有啸叫,好像难启动一样,,请教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0.68欧那个电阻是否换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68欧那个电阻是否换小了?

元件绝对对的!!!

网友B:
恢复整机线路后还是电源带假负载?此电源待机时不能长时间带假负载,啸叫并且开关管过热。

修此机电源必最好补焊光耦、换掉取样可调。行推动变压器初级线圈不良(热开路)损坏行管同时烧坏电源也是通病。伴音电源与场电源之间有二极管的易击穿,摘掉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恢复整机线路后还是电源带假负载?此电源待机时不能长时间带假负载,啸叫并且开关管过热。

修此机电源必 ...

恢复原电路了,就是开机启动时,吱几声才开机,好像变压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