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热压缩机工作正常,制冷不正常

楼主(2017-05-22):
30金币
新空调,长虹三匹柜式定速空调,故障,制冷压缩机不工作,风机交流接触器没信号,四通阀工作。制热一切正常,排除接错线,旁边有台机子,电脑版换上面故障依旧,求大神们帮忙,有高分送上

网友:
制冷四通阀动作了?

网友:
制冷时四通阀为什么会工作?风机线与四通阀线对调了?

网友:
线接错了   把风机和四通阀线检查一下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室温传感器阻值不对。

网友:
看看室温传感器,可能开路了或者阻值变大了!

网友:
四通阀的线拿掉不就知道了?

网友:
室温传感器和管温传感器检测了没有?如果确定接触器供电和四通阀供电接线无误,电脑板也代换了,就是这两只传感器问题。

网友:
把环温换了

网友:
传感器坏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