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三洋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7-05-23):
一三洋洗衣机,按洗涤程序,第一遍可以正常 进水 洗衣  排水  脱水,第二遍进水的时候,排水牵引也动作了,一边进水,一边脱水,按暂停还是一样,必须断电,有可以正常洗涤,洗涤第二遍进水又开始脱水,不是牵引卡死,也不是离合卡死,我感觉是程序乱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由于改机脱水又很大响声,离合轴承也磨损了,故建议客户弃修,又搞不懂这个问题,特来请教

网友:
电路板问题

网友A:
第二遍一边进水一边脱水,貌似某些机型的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
国强版主说的是和漂洗衣服类似;没修过三洋;不太懂;但是有些机器确实有一边进水一边放水的;就和冲洗衣服类似

网友:
漂洗就是为样工作的啊。

网友:
是不是执行的漂洗程序

网友:
某些机器的漂洗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有些机器是这样的,不懂三洋的会不会这样,遇到过三星和LG的,脱水是,边进水边脱水,但是2分钟左右,会停止进水,进水阀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遍一边进水一边脱水,貌似某些机型的正常工作状态。

我也觉得应该正常,边进水边排水,转的很慢,一会不进水才高速脱水,应该是某些特别功能,但是客户说不管它就一直这样下去,由于客户离合坏不修,我也没有继续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