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已解决】朋友们给判断一下这电视哪的故障

楼主(2017-05-23):
该机是长虹LT42710FHD,电视立起来看一会就黑屏,灯管灭,声音正常。把电视趴到桌子上试机一直都正常,后经多次观察,只要把电视慢慢立起来超过45度角就黑屏,黑屏时测主板和电源板电压都正常,判断是哪开焊,把电源高压板一体板拆下检查没有开焊的现象。而且正常时反复敲打主板和电源板故障也不出现,真是奇怪了,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找到问题所在,难道是屏里灯管有问题?那也不对,正常时使劲拍后背板故障也不出现,朋友们给分析一下到底哪的问题,这么个故障把我难住了,实在没办法了。

故障原因找到了,是灯管座开焊,补焊正常

故障图

网友A:
如果是LED的背光多半是灯条上的灯珠受玻璃重心压力下有脱焊的现象或者灯板有变形的现象,在康佳大屏幕机上也遇到过几台,大屏幕灯条在屏下方的是比较常见,是灯管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开盖可能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LED的背光多半是灯条上的灯珠受玻璃重心压力下有脱焊的现象或者灯板有变形的现象,在康佳大屏幕机上 ...

谢谢朋友,不是LED的,是灯管的。

网友:
找个架放稳了,把板一块块放平就知道了

网友:
请判断准确,不要贸然开屏,尤其是大屏幕的开屏是有风险的

网友:
开盖有惊喜

网友:
大多数是内部灯管接触不良,在开屏前必须知道高压板的开机,亮度信号是否消失,高压变压器是否存在断路。
修理这么多年不该发这样的帖子。

楼主:
朋友说清楚,是拆屏吗?感觉像灯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灯管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