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再修一烧坏无反应的电磁炉

楼主(2017-05-23):
    一电磁炉,通电无反应。拆开检查保险丝烧掉,整流桥击穿,IGBT倒是好的。
    再看副电源这边,限流电阻烧焦,把PCB都烧出个坑。进一步检查,三个IN4007整流二极管击穿(全波整流非桥式整流),高频变压器初级开路。限流电阻就和变压器初级在一块儿,这下把变压器也给烧坏了,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
    二极管好找,这个变压器不太好找,那就看看能不能修复。仔细检查了一下,初级线圈只是针脚处断开。于是用一截铜丝把一头先缠到针脚上,用锡焊接,再把另一头和断掉的初级线圈再拧在一起点焊一下。
    然后测量一下,初级阻值4.3欧,正常。
    限流电阻烧掉,那副电源IC凶多吉少,这个芯片是VIPER12A,测量果然烧坏。
    手头没有这个芯片,便想用其它代换,找到一个AP8012C换了上去。这两款芯片针脚定义完全一样,可以代换。
    接下来再把其它烧坏的原件都换上,原来的限流电阻烧焦了也不知是多大的,于是就换个通用的22欧。
    换完后再把其它一些元件测一下,以除后患。限流电阻上面的尖峰三剑客(100K2W电阻,102电容,UF4007二极管)正常;大滤波电解正常;18V稳压管正常;驱动三极管正常,三大电容正常。
    于是打保护通电测试,嘀的一声,面板指示灯亮了。放上不锈钢盆,测试各项功能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
工作量有点大

网友:
原装能修复也好
不过,有时太严重了,不如用模块。

网友:
一个模块搞定

网友:
谢谢分享好经验,看来楼主也是费了不少功夫了

楼主:
换模块太简单,普通用户都会。

网友:
看高手就不一般啊

网友:
这功夫!了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啥变压器初级4.3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