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扇一按摇头键就停机

楼主(2017-05-27):
一台摇控壁扇4个按键全换了,还是一按摇头键就停机别的功能正常,电机会转摇头电机正常,CPU型号已经擦除掉了,没办法代换故障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断开遥头电机线试试

网友:
传说中的发财C

网友B:
楼上说的我也有这个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遥头电机线试试

段开还是老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我也有这个经验!

传下经验,来这就是交流学习的

网友:
1uf电容,修的不多

网友:
检查摇头马达驱动管!

网友:
检查发光二极管是否漏电

网友:
赞同板凳。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