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索尼KDL-46EX520重影抖动(就是屏幕坏)维修经验

楼主(2017-05-30):
    前天,接朋友的一台索尼KDL-46EX520电视机,光栅正常,工厂调试状态的文字不会重影,也是正常。朋友有向索尼公司售后人员报告故障情况,维修人员有到现场查看,判定为屏幕损坏,更换屏幕报价是:2600.00.主人说成本高,不要维修,要买一个新的电视机。我询问了同行,一般这种情况是屏幕坏的概率高,逻辑板坏的概率低。朋友叫我拿回来,如果可以维修好就修,不考虑换屏幕。不能修,就拆零件。
    经网络上查询,以及详细读看本论坛的维修高手:li761996837写的文章:康佳液晶电视LC55FT68AC画面竖向重影,一把刀片修复三星屏重影。经拆机测试,分离左侧的逻辑板输出线,屏幕右侧有稳定的图像;分离右侧逻辑板输出线,左侧有稳定的图像。如果全部插上逻辑板输出线,就是重影抖动的图像(在维修中,手很脏,故障前的图片没有拍摄,下载自网络,维修好的,有拍摄)。

楼主:
以上操作,在断开连接板与屏幕连接线时,是在拔掉220V电源线的情况下处理的。请要按此方法的维修人员注意。

这部机,朋友的要求,是有能力就修好,修不了,拆零件。
在这种环境条件下,不考虑成功,只考虑经验及成就。在百度2017年1月19日,有人发帖,说索尼KDL-46EX520重影抖动的故障,可以断开部分零件板出线与屏幕的连接,小心用排除法,每次用透明胶带贴几个触点,贴好后开机试机。经过多次贴胶条,开机,终于看到了阳光。效果还很好,就是在屏幕左侧中间,有几条横的扫描线,白色的时候明显,暗的时候,不明显。用显示器专用测试输出信号测试,屏幕显示效果还是很理想的,还符合日常的观看。

我认为,每一台的机故障类似,实际可能有一些差异,建议以实际的情况去维修。我的实操经验,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A:
效果还是不错的谢谢分享好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果还是不错的谢谢分享好经验

WiseMedia

谢谢搂楼主经验分享。

网友:
贴胶条是个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B:
理论上,这种应该也似刀哥那种方法。谢谢师傅分享!

网友C:
论坛的人才真多。维修经验一个比一个好。

网友D:
精彩的分享,不错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这种应该也似刀哥那种方法。谢谢师傅分享!

与刀割方法是一样,刀割,要保证一次性成功,胶贴,可以多次试验。风险低。

网友:
谢谢你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的人才真多。维修经验一个比一个好。

谢谢分享,只是在总结一些自己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彩的分享,不错的经验!

谢谢!共同学习中。

网友:
这胶条贴的满分.

楼主:
谢谢!同行共同学习中,有维修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
很不错的方法,不用割断CKV1-3 ,CKVB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