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求海尔液晶电视LK32K1电源板局部图纸

楼主(2017-06-03):
      一台海尔液晶电视 ,经常出现二次不开机 ,有时又正常开机 。
         1 ,单独取下电源板 ,带假负载试机 ,有 5V , 没有 12V ,24V .
         2 ,将 5V 电压经 1.5 K 电阻引至开机待机控制端口 ,假负载有时工作 ,有时不工作 。
         3 ,查找开机待机电路...... ,短接三极管 QS 4 的 C 与 E , 假负载正常工作 ,12 V ,24 V 正常输出 。
         4 ,故障范围锁定在开机待机端口至三极管 QS 4 的 b 极之间(开机待机时基极电压为 0 V,PN结电阻测量正常) 。
            由于贴片元件细小 ,没有图纸 ,特向各位师傅求助该电源板开机待机控制部分的图纸 ,
                电源板号:JSK4228 -- 050A
                    谢谢 !

网友(2020-10-25):
参观、取经、学习一下哈。

网友(2021-10-05):
单层板可以尝试画出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