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AT25289场下部不满

楼主(2017-06-06):
一台TCL 25289电视开机有声音,黑屏,调高加速极,光栅下部不满,测场块TDA8177各脚电压如下
1,1.3
2,16.89
3,-12.08
4,-12.08
6,  16.1
7,1.05
场块也换了,还是一样没有变化

楼主:
已经修好,原来是本机按漏电

网友:
此场块是正、负双电源供电;应先查④负电源供电【②VDD 正电源供电;④VSS 负电源供电】,之后再查场块外接件。

网友:
修好就好。

网友A:
本机按漏电会出此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机按漏电会出此故障???

就是我无意中按了一下按键就好了

网友(2020-05-27):
按键漏电没有见过出现这个场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