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教程] 海信液晶电视TLM32V76黑屏有声的维修

楼主(2017-06-06):
   接收一台海信液晶电视TLM32V76,故障现象是开机有声音无图像。很显然,背光故障。该机不是单独的高压背光板。而是采用的二合一的LIPS电源。大致的捋了一下电路发现,这不就是那个简单的变压器功率放大电路嘛,简单说就是背光功率放大采用的是PFC升压产生的380V电源。测量12V,5V正常。开机背光连闪一下都没有,一般情况是背光电路板故障,若是灯管故障很多是闪一下的。(这不是100/100说法,请不要拍砖,没带头盔。 )于是,先查电路部分。测量一圈,没有发现明显的异常。唯有一个功率管推动的G极对地阻值偏大。拆下功率场管,复测阻值正常,那就是推动变压器部分了。
测推动变压器次级两路有一路断路。这个鬼是个折磨人的家伙。没办法看在红毛爷爷的份上,干一把。
最后,修好了。
每次修东西都是筋疲力尽,命苦

网友A:
苦尽甜来,这种变压器不好买吧

网友:
楼主有耐心,给加分。

谢谢分享维修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苦尽甜来,这种变压器不好买吧

这个还是自己动手好,否则很麻烦
算起来,今年拆修也三台这样的了。另两台是5V待机变压器线断。

网友B:
还好是铜的,不然你又的找线重饶,搞不好,修个变压器,买圈铜线回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是铜的,不然你又的找线重饶,搞不好,修个变压器,买圈铜线回吃灰

我买的线径0.13的就是真正的吃灰。刚刚清理了一下,都看不到黄色的铜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还是自己动手好,否则很麻烦
算起来,今年拆修也三台这样的了。另两台是5V待机变压器线断。

说实话我很少遇到变压坏的,可能修的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我很少遇到变压坏的,可能修的少吧

我农村的,环境差。每到农忙烟尘漫天。遇到潮湿天气,加灰尘,是液晶电视的天敌。

网友:
在来回一下,给你盖楼了